威纶通(weinview)HMI
求助:MT500系列与欧姆龙CP1H的通讯线怎么做?

楼主(2007-08-15):
请问各位,MT506T与欧姆龙CP1H的连接线怎么做?查了手册,只有CJ1/CS1的,没有查到CP1H的。不胜感激!

网友A:
232还是485的?

楼主:
麻烦都说一下了

网友:
买一根不就好了吗?我有.

网友B:
HMI 2--3 PLC
3--2
5--9
-4
-5短接
如有疑问,请致电13761012595 021-32020258-105

网友:
RS232:
HMI:2--3PLC
3--2
5--9
PLC的4和5短接。
RS485:
HMI: 1--SDA PLC
2--SDB
5--SG
3--RDA
4--RDB

网友C(2007-09-17):
没有错!!楼上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