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 台达20EX PID输出问什么是0

楼主(2007-08-15):
各位大侠 问问我用台达ex plc写的pid程序输出总是0 就是当目标值等于当前值的时候 输出总是0 为什么啊 谢谢 小弟刚学 不懂啊

网友A:
PID调节起作用时用好多参数的,你的输出一直为零有可能是PID指令根本就没有运行,该功能就没有启动。

楼主:
我的目标值不等于当前值的时候就有输出阿?

网友B:
我觉得你反应的有点问题,且你反应的好像不是现场情况,而是在办公室的实验。
当前值远大于目标值时,输出会变为0;
当前值远小于目标值时,输出会最大输出。
在起始状态下,只有当前值小于目标值时,PID才会启动。

楼主:
哦 我就是在实验室 目标值和当前值都是自己设定的
但还有个问题 启动的时候符合要求,输出有动作 程序运行中间 我增加当前值或减小当前值 输出应该增加或降低的阿 但是输出显示不变?

网友C:
是不是PID没投自动?

网友B:
你将积分效果上限和积分效果下限范围设定窄一点试一下

楼主:
哦 好了 谢谢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哈哈 有问题再问你们 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当前值下降到与目标值相等时输出总是K160?
重新上电后就变为0了 我用的输出寄存器不是停电保护的寄存器 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