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火电厂风机改造

楼主(2007-08-15):
最近有一个火电厂30KW风机节能改造项目,风机平时多用在10多HZ!低频率时电流反而在58A,请问有什么办法把电流调低吗?我变频器是用ABB的(ACS510)。修改运行V/f曲线有用吗?

网友A:
要改造风机,先要了解风机的相关知识了,电流怎么会这么低呢

网友B:
楼上的30KW,58A电流还算低?
楼主,你怎么查的电流是58A?

楼主:
先谢一谢上面的兄弟了!
电流是变频器检测然后模拟输出到DCS终端控制系统,还有就是说发现电机变频运行时会发烫(70度以上)。我想电机转那么慢,电机的风叶散热肯定有影响!加上电机电流在58A,电机肯定会发烫,像这样电机恐怕用不了多就就会坏掉。

网友C:
风机运行在10Hz左右效率会很低的,变频器在低频下长期运行,其谐波也会很大,所以,变频器发热也是不可避免的。我感觉你整套系统的匹配有一些问题

网友D:
给电机加一个外置的冷却风扇,虽然有些浪费,但是对电机比较有好处.

楼主:
本来以为风机原理都是一样的,应用应该也差不多,没考虑到频率会用到10多赫兹,所以搞到现在一个头两个大!

楼主:
之前我们改过很多风机,但多是普通工业锅炉的引风.鼓风机,第一次搞火电厂的,具体什么风机,功能作用是怎么样的,我到现在还搞得一头雾水!有没有了解火电厂的兄弟???

网友E:
离心风机在10hz下还有这么高的电流?电缆长度是不是太长了,压降过大,电动机欠压运行,此时要提升一点电压,当然如是提升过高也事得其反.用电压表测一下电动机端的电压,算一下,要在电动机端 压/频 成线性关系才行(考虑到电动机线圈电阻,电压要稍高一点).
一般情况下离心风机变频运行没什么问题的.
罗次风机就有事了,因机械特性和离心风机不同,是恒转矩的,电流在低频率时也不会减少的,此时要考滤1.降低载波频率,2.强制风冷.

楼主:
电缆差不多有50米左右!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变频频率调高,电流反而会降低!

网友F:
本公司主要从事工控设备维修,设计改造,生产,各钟品牌PLC及变频器,微电脑板维修等等!!!有从事该行业40年以上工程师队伍.一流服务,百份百满意.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G:
解决方法有二;1、50米太远了,将变频器移到离电机尽可能近的地方;2、用机械调整的方法,也就是改变电机对风机的传动比,以提高电机的运转频率;

网友H:
这个电机的运行功率太低了,如果按照这个频率使用,电动机的发热量会非常大。要另加强制风冷的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