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是我致命的弱点

楼主(2007-08-15):
如果有多台PLC,PLC之间不需要读取或写入数据,只是由上位机来监视和控制,那么PLC之间就不需要编制程序吧?也就是不用调用接受或发送块吧??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还想问,我如果想加一台计算机来监控怎么办?假如原来用的MPI。

网友A:
 我认为可以用一台PLC做主站,其他做从站,做一个PROFIBUS

网友B:
好象一般的MPI口不支持PRDFIBUS的吧,而且还必须是300的PLC才可以做主站如果用的PROFIBUS话,一定要用MPI口的话,就必须把所有从站的数据采集到主站里面来,然后再用MPI口进行通讯采集.

楼主:
MPI不可能不行啊,但我没做过,就是想知道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MPI口是不行,要DP口的

网友C:
不通讯,就没有必要编写他们之间的程序了。

网友D:
干脆都用DP 不用MPI
要么加点钱用以太网

网友E:
我也是通迅的弱点

网友B:
315-DP的,300PLC才可以,MPI用来和上位机吧.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意见!也许我没表达好自己的问题。其实我是想说:如果以前有一台计算机与PLC通讯(MPI),现在我想加一台计算机,那需要做什么工作呢?

网友F:
同意王3的说法

楼主:
必须要PROFIBUS-DP?不能用MPI?

网友G:
你可心在一台机器上自己先建立一个OPC服务器,然后通过这个OPC服务器通过以太网与另一台电脑建立连接就OK了

网友H:
MPI也可以组网

网友I:
春华秋实: 如果你原来是用组态软件的话,现在可以把这个组态软件升级成网络版即可。网络版组态软件可以在几台计算机上同时监控这个系统。
 如果是你自己写的上位软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解决,或许 “睁眼到天亮”的说法是对的。
我的印象里MPI是单主站系统,是不能在总线上加两个上位机(主站)的。

网友J:
如果传输距离不远,利用MPI网。

网友K:
MPI只能有一个主站吧,用dp口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指点!
老工控都说可以用MPI啊。可我不知道怎么弄。
还有,睁眼天就亮说用OPC服务器,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啊。

楼主:
siem0024.gsd  siem8037.gsd  siem8042.gsd  siem0738.gsd  这么多都是做什么的呢?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L:
为什么不用以太网?

楼主:
TO happyoicq:
用以太网还要加通讯模块啊,好象每个CPU都应该有一个呢。
TO 睁眼天就亮:
OPC服务器是什么意思?我没接触过。
TO Everyone:
究竟能不能用MPI呢?

楼主:
再请教:象森林王所说的,MPI只能有一个主站,那计算机好象也可以做从站啊。我糊涂了...  另外,怎样设置使计算机做主或从站?请帮忙说一下,谢谢!!

网友M:
个人认为;
只要能通讯上,其它编程、组态都简单

网友N:
plc之间应该不用编程,但多个PLC和上位机连,应该用以态网。只区别开以态模块的IP地址,下位就可以了。
在上位组态中,一般要建立一个PLC的IP地址表。

网友O:
计算机是主站其它的不用编程挂在DP网上就行,只要站地址不同

楼主:
组态时只看到各个CPU或通讯模块设置地址,没看到哪有计算机的地址设置啊。请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P:
买一套西门子工业通讯指南看看。

网友Q:
只要够用就可以了。相同配置下,S7-200的成本一般只及S7-300的30%。也就是可以省掉三分之二的钱

网友R:
努力学习通讯!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S(2007-09-28):
如果有多台上位机,可以考虑采用服务器/客户机模式。用两个服务器,其余为分别指向它们的客户机。两个服务器之间采用冗余模式。

楼主:
TO 奇才异人:
怎么使计算机作为服务器或者是客户机呢?他们是在软件上的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