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检测求助

楼主(2007-08-15):
测量罐内液位高度,只适用于顶装,介质:DMT.CHDM 温度:130度 常压 密度:0.96
黏度:35.776  测量距离:250MM-2700MM ,请高手帮忙选型

网友A:
不好意思,对技术我不懂,但我们有一种拉绳传感器就是用在液压设备上的,而且您的行程选3M的就OK了。不知道是否适合您用哦。
型号:HLS-S、HLS-M、HLS-L

品牌:HONTKO

原产地:台湾

产品名称
拉线式译码器
产品规格
型号:HLS 系列
行程:200 ~ 12,000 mm
解析:1/0.5 /0.4/0.2/0.1/0.05/0.04 mm
输出相: AB/ABZ 相
电子信号: 电压式/电流式/推挽式/线性差动式
供应电压: DC 5V or DC8-26V

产品优点
1. 适合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编码器之场所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结构成本30 - 5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C

还有一种模拟量信号(电阻,电压,电流)供选择。

铭圣电机昆山办事处  0512-55127479
www.minsen.net

网友B:
你们自己对厂家、对测量方式没有要求?

网友C:
磁致伸缩液位计
你这个关键是温度  雷达的也可以,但太贵了

网友D:
西门子的射频导纳液位计、承德克罗尼的钢丝液位计、雷达液位计等都可以的

网友E:
这个黏度的概念我一直没数,就是不知道35的黏度到底有多黏.雷达,射频都可,但价格很高.液体苯酐应该很黏了吧,我们用磁翻板测量过,可以用的.

网友F:
想帮你,不过不懂那个介质,无能为力

楼主:
补充一下,罐体内有搅拌器,射频导纳、雷达都不能用,磁翻板到是可以用,问题是没有安装位置,所以这条也就只好放弃了

网友G:
你们测什么物体,什么温度,什么粘度,国内国外同类型的工厂都如何测量。不要跟个神仙似作深沉思考状,查查资料就有了,蠢!!

网友G:
全世界不会只有你一家生产这种产品吧?

网友H:
顶装式浮筒液位计,磁性浮球液位计

网友I:
求助欧姆龙编程软件.先谢谢啊.nzaqwsx88886@163.com

网友J:
不懂,无能为力

网友K:
DMT(对苯二甲酸二甲酯)介电常数在4左右,CHDM介电常数也差不多,用普通的雷达就可以测啊,就看你要保证怎么样的精度,以及是否防爆,要详细的帮你选型可以加我的QQ22313894

: さくら

网友:
我知道,我司主要生产这类产品的,可来电咨询021-6490726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