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7-08-15):
可以打印历史趋势图吗?应该怎么操作呢?谢谢

网友A:
Sunwayland\Intouch\昆仑通态的都可以打印,但是只能打印画面形式,不可实时打印

楼主:
谢谢!可是我现在用的是weinview的屏

网友B:
是可以连接打印机,打印趋势图的,如有疑问,请致电13761012595  021-32020258-105

网友C:
首先,你的屏支持打印;其次,你的打印机是屏支持的3个牌子中的一张;这样就具备了打印的条件了。最后,将要打印的历史趋势图设为当前屏幕的内容,点击打印功能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