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加热管的两种接法

楼主(2007-08-15):
9个电压为单相380v,5KW的加热管,如果每3个为一组,接成三角形或每个分别并联接法,对于电路的电流有什么不同吗?哪种接法加热快呢?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不管怎么并,要接成三角形或星形的,否则电流不平衡,对电源和线路都不好

楼主:
如果接成三角形,电路电流是多少安呢?

网友C:
“电压为单相380v,5KW的加热管”不能接成星形,否则在三相四线制380V/220V电压下,功率无法达到5KW。
接成三角形肯定比并联到两相380V下要好,考虑供电系统三相平衡。

楼主:
那我接成三角形,每3个加热管为一组,共3组,那线电流是不是p/380*1.732=15000w/380v*1.732=68.4A呢?
电线的截面应该选择多大比较保险啊?

网友D:
河北的赵师傅说的对,要想达到额定功率,必须是三角形接法的,每三个并联,然后按角形接.这样才能有45KW的功率.你的电流计算结果也是正确的.但不是15000是45000.至于线径,最好选用3×25平的铜芯电缆比较保险.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E:
加热效果只和功率有关
不要管电流,只要看加在每个管子上的电压是多少,只要是380v,就是额定工作,加热效果就都是一样的

网友F:
F—D系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8 11:17:00
河北的赵师傅说的对,要想达到额定功率,必须是三角形接法的,每三个并联,然后按角形接.这样才能有45KW的功率.你的电流计算结果也是正确的.但不是15000是45000.至于线径,最好选用3×25平的铜芯电缆比较保险.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同意,45KW 65A电流 每相

网友G:
电工九段: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8 20:44:00
加热效果只和功率有关
不要管电流,只要看加在每个管子上的电压是多少,只要是380v,就是额定工作,加热效果就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