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该用什么流量传感器

楼主(2007-08-15):
要检测液态CO2的流量(压力2MPA,-20摄氏度)用什么传感器好?

网友A:
请高手赐教

网友B:
    刚入行做仪器仪表的销售,先瞎说一下,看能不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我们好几种类型的涡街好象都比较合适:可测介质为气体或是液体,温度范围-40~+350,最高工作压力2.5MPa.
    请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
请仔细说一下涡街流量计的参数等!

网友C:
不知道你的液态属于什么状态,临界气化还是纯液态,如果是临界状态属于气液共存,现在的仪表测量效果都不是很好;如果是纯液态,参考目前液化石油气测量经验,我觉得质量流量计可能更好点

网友D:
v锥,但考虑差压是多少

网友E:
液体CO2温度不知道是否稳定?根据经验使用质量流量计估计会好些,不受温度影响

楼主:
纯液态的温度比较稳定-20度,据我从一些供货商那里了解好像用的都是涡轮流量计,不知道质量流量计较之有什么优点?质量流量计需要不需要较长的直管呢?

网友F:
质量流量计不需要直管段,抗干扰能力强,因为他是测量流体的质量也可以说是测力或相差,很精确一般精度在0.2%,如果有问题可以EMAIL:mousewlz@163.com

网友E:
质量比较理想,但要考虑性价比。说实在的质量流量没楼上说的那么精确吧

网友G:
用质量流量计的话,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不过价格偏高,可以把参数提出来,
看看涡街可以吗?不过涡街可能要选低温的.

楼主(2007-09-21):
供应商建议用涡轮流量计!

网友E:
只要稳定,涡轮肯定性价比最好

网友H:
美国SNNA集团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东海岸Delawar (特拉华州)的国际性集团公司;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86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流体控制产品开发、设计、制造业集团. 美国西纳所有产品均通过了世界主要质量认证机构的认证,如CSA,UL,VDE,CE,ISO9001:2000等.SNNA作为世界流体控制领域的顶尖制造商之一,一直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服务社会,多年来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机械制造,石油化工,船舶,冶金,电力,航天及国防,食品卫生,科研和计量等领域和行业.

美国西纳上海代表处
联系电话:021-54707077
传    真:021-54709593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940号剑川工业园2号楼2层

以下是SNNA公司的产品系列表:
蝶阀
AS343系统金属硬密封三偏心蝶阀
AS343 V系列真空专用蝶阀
SE17 系列高性能蝶阀
SE15 系列衬塑高性能蝶阀
SE90 系列中线对夹式衬胶蝶阀
SE66 系列管网用双向密封三偏心蝶阀
SE38 系列中线支耳式、法兰式衬胶蝶阀
SE208 系列脱硫专用蝶阀
调节阀
SV118 系列高性能单座调节阀
SV110 系列高性能套筒调节阀
SV112 系列多孔式套筒、多级降压、低噪音、防气蚀型调节阀
SV111 系列双座套筒调节阀
SV113 系列三通分流型、合流型调节阀
SV116 系列高压多级降压式角座阀
球阀
AR11 直通球阀
AR17 系列偏心角行程调节阀
AR18 系列高性能V型球阀
AR87 系列三通球阀
AR07 系列超低温球阀
AR53 系列夹套保温球阀
其它阀门系列
SNNA-CORRE 品牌全系列仪表阀
AS645 系列炼油专用滑阀
SGP 系列隔膜阀
SVV系列刀闸阀
SVH 系列自力式压力调节阀
SVL 系列自力式微差压调节阀
SVE 系列自力式温度调节阀
FNT 系列闸阀
EM 系列止回阀
电动执行机构
SQ 系列智能型多回转电动执行机构
AQ 系列智能型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AQM 系列智能型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S930 系列气缸式角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S980 系列弹簧薄膜型气动执行机构
S914 系列气缸式直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附件系列
SP900 系列电-气阀门定位器
SP600 系列气-气阀门定位器
SPV 系列智能阀门定位器
SP565 系列限位开关
SVT 系列电磁阀
SOV 系列空气过滤减压器
S100 系列保位阀
流量计
3800 型电磁流量测量系统
6700 型涡街流量测量系统
7800 型超声波流量测量系统
压力变送器
8051 系列压力、差压、液位变送器
2051 系列高精度压力变送器
2046 系列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