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比较程序

楼主(2007-08-15):
我用的是DVP10SX主机,使用CH0(D1056)采集一模拟量,如果要找出某段时间的最大和最小值,程序设计怎么设计,请工程师门点拨一下。

网友A:
你看下这个程序,根据SX改下寄存器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图要多长时间才能打开

网友A:
不会很长,耐心等待。

楼主:
to: 一棵葱
    你的程序好象有点问题。
要求说仔细一点:X0是压力采集信号,即XO有输入时就采集一次压力,15分钟后停止采集,求出在这段时间内的压力最大和最小值。我的疑问是程序设计以什么为比较点才能找出最大和最小值。

网友A:
模拟量进入通道就转换为数字了,你可以把特D给MOV然后按上面的作阿。你要求的是某一段时间的最大和最小值,怎么能找出个比较点呢。我的那个程序就是最大和0比,一个扫描周期一次,最后存的肯定是最大的。最小和7FFF比,因为8000就被认为是负数了。我想对于模拟通道足够了吧。至于如何吧压力转换为数值,这就是模拟模块的问题了。

网友A:
程序中D1和D3可以作为你模拟量MOV的对象,D0从0开始记比自己大的数字,D1从H7FFF开始记比自己小的数字。
由于模拟量采集有个延迟,程序开始的时候D3为0比D2小会把0移至D2。所以开始给D3一个最大值然后模拟量的数据D移到D3比,这样能避免上面所说的情况。

网友A:
你是在一段时间,所以我是让前后两个比,大的留下。

楼主:
to: 一棵葱
    知道你的意思了,谢谢!

楼主:
 to: 一棵葱
     你是不是湖北的?

网友A:
不是湖北,江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