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检测和维修

楼主(2007-08-15):
<!--图片标记1-->变频调速器作为一种高效节能的电机调速装置,因其较高的性能价格比,在工厂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维护、维修、测试变频调速器的工作变得日趋重要,因而使变频调速器维修测试平台成为应用领域不可缺少的设备。

楼主: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我们现在使用的变频器主要采用交—直—交方式(VVVF变频或矢量控制变频),先把工频交流电源通过整流器转换成直流电源,然后再把直流电源转换成频率、电压均可控制的交流电源以供给电动机。变频器的电路一般由整流、中间直流环节、逆变和控制4个部分组成。整流部分为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器,逆变部分为IGBT三相桥式逆变器,且输出为PWM波形,中间直流环节为滤波、直流储能和缓冲无功功率。
原理图

楼主:
信号线与动力线必须分开走线:使用模拟量信号进行远程控制变频器时,为了减少模拟量受来自变频器和其它设备的干扰,请将控制变频器的信号线与强电回路(主回路及顺控回路)分开走线。距离应在30cm以上。即使在控制柜内,同样要保持这样的接线规范。该信号与变频器之间的控制回路线最长不得超过50m。
  信号线与动力线必须分别放置在不同的金属管道或者金属软管内部:连接PLC和变频器的信号线如果不放置在金属管道内,极易受到变频器和外部设备的干扰;同时由于变频器无内置的电抗器,所以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级动力线对外部会产生极强的干扰,因此放置信号线的金属管或金属软管一直要延伸到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处,以保证信号线与动力线的彻底分开。
  1) 模拟量控制信号线应使用双股绞合屏蔽线,电线规格为0.75mm2。在接线时一定要注意,电缆剥线要尽可能的短(5-7mm左右),同时对剥线以后的屏蔽层要用绝缘胶布包起来,以防止屏蔽线与其它设备接触引入干扰。
  2) 为了提高接线的简易性和可靠性,推荐信号线上使用压线棒端子。
  变频器的运行和相关参数的设置:
  变频器的设定参数多,每个参数均有一定的选择范围,使用中常常遇到因个别参数设置不当,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的现象。
  控制方式:即速度控制、转距控制、PID控制或其他方式。采取控制方式后,一般要根据控制精度,需要进行静态或动态辨识。
  最低运行频率:即电机运行的最小转速,电机在低转速下运行时,其散热性能很差,电机长时间运行在低转速下,会导致电机烧毁。而且低速时,其电缆中的电流也会增大,也会导致电缆发热。
  最高运行频率:一般的变频器最大频率到60Hz,有的甚至到400 Hz,高频率将使电机高速运转,这对普通电机来说,其轴承不能长时间的超额定转速运行,电机的转子是否能承受这样的离心力。
  载波频率:载波频率设置的越高其高次谐波分量越大,这和电缆的长度,电机发热,电缆发热变频器发热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电机参数:变频器在参数中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最大频率,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跳频:在某个频率点上,有可能会发生共振现象,特别在整个装置比较高时;在控制压缩机时,要避免压缩机的喘振点。

楼主:
1) 采用变频的目的;恒压控制或恒流控制等。
2) 变频器的负载类型;如叶片泵或容积泵等,特别注意负载的性能曲线,性能曲线决定了应用时的方式方法。
3) 变频器与负载的匹配问题;
I.电压匹配;变频器的额定电压与负载的额定电压相符。
II. 电流匹配;普通的离心泵,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相符。对于特殊的负载如深水泵等则需要参考电机性能参数,以最大电流确定变频器电流和过载能力。
III.转矩匹配;这种情况在恒转矩负载或有减速装置时有可能发生。
4) 在使用变频器驱动高速电机时,由于高速电机的电抗小,高次谐波增加导致输出电流值增大。因此用于高速电机的变频器的选型,其容量要稍大于普通电机的选型。
  5) 变频器如果要长电缆运行时,此时要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避免变频器出力不足,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档或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6) 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温,高海拔,此时会引起变频器的降容,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挡。

楼主:
I.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应该尽量的短。这样减小了电缆的对地电容,减少干扰的发射源。
  II. 控制电缆选用屏蔽电缆,动力电缆选用屏蔽电缆或者从变频器到电机全部用穿线管屏蔽。
  III.电机电缆应独立于其它电缆走线,其最小距离为500mm。同时应避免电机电缆与其它电缆长距离平行走线,这样才能减少变频器输出电压快速变化而产生的电磁干扰。如果控制电缆和电源电缆交叉,应尽可能使它们按90度角交叉。与变频器有关的模拟量信号线与主回路线分开走线,即使在控制柜中也要如此。
  IV. 与变频器有关的模拟信号线最好选用屏蔽双绞线,动力电缆选用屏蔽的三芯电缆(其规格要比普通电机的电缆大档)或遵从变频器的用户手册。

楼主:
损坏频率较高,当然在以后的维修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现象,表现与其相应的电子电路有关。电子设备的维修过程就是寻找相应故障点的过程。在维修过程中,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以人为主,设备为辅的原则,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降低维修成本,从故障现象入手,分析电路原理、时序关系、工作过程,找出各种可能存在的故障点,然后借助一些维修检测设备,确定故障点,确定故障元器件,(包括定性与定量指标),然后寻找相应的器件进行替换,使设备恢复其固有的性能指标。 维修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步,询问变频器的故障现象,包括故障发生前后外部环境的变化。例如,电源的异常波动、负载的变化。
第二步,根据故障描述,分析可能造成此类故障的原因。 第三步,打开被维修的设备,确认被损坏的程序,分析维修恢复的可行性。 第四步,根据被损坏器件的工作位置,通过阅读电路,分析电路工作原理,从中找出损坏器件的原因,以及一些相关的电子电路。 第五步,寻找相关的器件进行替换。 第六步,在确定所有可能造成故障,所有原因都排除的情况下,通电进行实验,在做这一步的时候,一般要求所有的外部条件都具备,并且不会引起故障的进一步扩大化。 第七步,在设备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程序,系统测试

楼主:
1、测试整流电路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    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    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    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    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    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   2、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    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    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   二、动态测试    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    以下几点:   1、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    (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2、检查变频器各接播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    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   3、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   4、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    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    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   5、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    测试。

楼主:
保证轴流风扇的完好,CPU散热良好.
每月用毛刷清理接线端子,用清洁空气除尘.
 每月紧固端子排.
.防水防结露:如果变频器放在现场,需要注意变频器柜上方不的有管道法兰或其他漏点,在变频器附近不能有喷溅水流,总之现场柜体防护等级要在IP43以上。
. 防尘:所有进风口要设置防尘网阻隔絮状杂物进入,防尘网应该设计为可拆卸式,以方便清理,维护。防尘网的网格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确定,防尘网四周与控制柜的结合处要处理严密。
.防腐蚀性气体:在化工行业这种情况比较多见,此时可以将变频柜放在控制室中。

楼主:
整流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    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    的设备等。   2、逆变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    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    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   3、上电无显示    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    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4、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    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    更换损坏的器件。   5、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    一般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等。   6、启动显示过电流    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   7、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    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引起

楼主:
比较全,大家慢慢看!

楼主:
谢谢!
我会继续努力的.

楼主:
其实,现在的变频器的维修价值已经比较小了!特别是小功率的,维修的成本基本和买一只新的性价比差不多了!

网友A:
资料不错;不过维修成本对企业来说应该还是能接受的,成本应该考虑到管理和生产时间问题.

网友B:
  理论这么强,那经验也不会差到那去了.我真想多这样的一起工作.
我是从事变频器维修的.长期维修SIEB&MEYER的变频器.如果有需要的话加我QQ274669622 联系.

楼主:
哪里,哪里!
只是混口饭吃而已!

网友C:
好贴,请多提供点相关知识和技术,先谢了

楼主:
需要什么?只要小弟知道的,一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