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线圈求助

楼主(2007-08-15):
有一款电磁阀,用在熨斗蒸汽管内蒸汽的打开和关闭,参数是:AC230V,20VA,工作环境是130度.现在的问题是,经常有电磁阀的线圈烧坏,刨开后发现是漆包线烧断了,漆包线用的是耐温200度的,请问下造成线圈经常烧坏的原应有那些?谢谢先,(损坏率5%)

网友A:
在不排队电磁阀本身质量的情况下,你得首先考虑一、它是否在额定工作电压下,二、就是熨斗蒸汽管内的温度太高,或者线圈受潮,其具体原因还得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分析。

网友B:
接头处松动!

楼主:
接头松动的关系大吗?请问下谢工.关于胡工提到的问题,线圈是塑料密封的,不会出现受潮现象,额定电压的问题,线圈出厂前做过耐高压测试的呀

网友B:
接头松动,接触电阻就大,接头处温升很高哦!

网友B:
还有电磁阀线圈两端你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C:
电磁阀长时间给电会持续发热,加上环境温度高,我想这是烧断的主要原因吧。另外线径的不规则接头的松动等也会导致局部过热。

网友D:
同意嘿嘿的笑,
电磁阀长时间工作确实太热了

网友E:
电磁阀线圈不能常时间通电,否则会烧坏线圈.

网友F:
产品质量不可靠

网友G:
买的东西太便宜!

网友H:
电磁阀线圈不能一直通电吧

网友I:
电磁阀一般工作在短时间歇的状态,连续工作的产品应该有另外的说明,20VA功率是否小了些?我这里的液压系统较多,经常遇到烧毁电磁铁线圈的问题,后来换了安装尺寸相同,容量大一级的.就好多了.当然了,阀座的机械部分活动不流畅,阻力增大,也会频繁地烧毁线圈,从多方面分析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J:
电磁阀线圈能不能一直通电得看设计和选型是否正确。

网友K:
是否考虑将阀门由常闭型换成常开型。

网友I: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7-8-18 9:57:00 发表的内容:
  电磁阀线圈能不能一直通电得看设计和选型是否正确。
--------------------------------------------------------------------------------------------
  支持周工的观点!

网友L:
以前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看来以后选型是要注意了!

网友M:
1、一直通电和短时通电,电磁阀寿命不一样

2、如果短时通电(看电磁阀型号,性能)能满足,为什么不用短时通电的那种呢

3、用在熨斗蒸汽管内蒸汽的打开和关闭,我见过1000度的高温蒸汽也用电磁阀执行动作的,也没问题,我估计电磁阀也应该可以安装在管外的,可不可改变一下环境呢

网友N:
笔者认为:首先是电磁阀是合格的产品,不合格的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
    然后出现容易烧坏的情况可能不排除以下因素:因为你是使用在蒸气管道中,水蒸气可能会使电磁阀芯生锈、翻卡,阀芯运动不灵活,这最容易烧线圈了。因为你的磁路不闭合,磁阻太小的缘故。你不妨做个试验,不加阀芯,只通入线圈交流电压,这个线圈一会就烧掉。

网友O:
我同意益民工控的说法,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P:
熨斗的温度调的太高了吧

网友Q(2008-01-12):
解决线圈发热问题到这个网站去了解吧www.hnkld.com

网友R:
 然后出现容易烧坏的情况可能不排除以下因素:因为你是使用在蒸气管道中,水蒸气可能会使电磁阀芯生锈、翻卡,阀芯运动不灵活,这最容易烧线圈了。因为你的磁路不闭合,磁阻太小的缘故。你不妨做个试验,不加阀芯,只通入线圈交流电压,这个线圈一会就烧掉。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是线圈的漆包线的耐温不够,产家给搞错了,现在换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