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求助:示波器使用问题(挺菜)

楼主(2007-08-15):
我在使用示波器测量电路板上两点间电压波动时(两点间用500千欧的电阻连接,其中示波器表笔与小夹子所夹一段电阻为50千欧并联一个电容),发现表笔和小夹子的测试位置互换时得到的电压波形不一样,一种是三角波(波峰有尖脉冲),一种是矩形波(峰峰值很大而且波峰波动也很大)。理论上讲测试两点互换不就只考虑正负颠倒么,为什么会出现不同波形呢?
上次我问了电桥测量误差和测量原理的问题,得到了亦云斑竹和刘工的详细回答,衷心感谢。又问了一个挺菜的问题,希望得到回应,感激不尽!

楼主:
各位老师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没人理我

网友A:
没玩过试播器

网友B:
正确使用示波器测量是硬件开发人员的基本功。 示波器的探头有高低端之分,夹子为低端,表笔为高端;一般夹子接被测试电压的接地点,表笔接被测试电压的非接地点,否则测试往往误差较大而不可信。

楼主:
请问
您说的“被测试电压的接地点”是否可以理解为电势较低的测试点?
用夹子夹此点用表笔探针接另一点时,测试结果就是可靠的?
为什么会由于测试点接法不同,结果差别如此大(波形改变)?

网友B:
夹子一般要接到相对于大地,相对于示波器地,阻抗较小的测试点,例如输入或输出信号的地,机壳等,表笔探查被测试的电压波形。 由于示波器地和被测试对象的地之间阻抗较小,并且可能还存有电位差,测试接线方式错误就会引入误差。 你可以考虑上述因素后,试着画出不同接法下的等效电路,分析影响。

楼主:
不敢说明白,但通过您的介绍了解了很多,多谢亦云前辈,我再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