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7-08-15):
我有两台台达(VFD015A21A)变频器。。用面板可以运行。为什么用外部端子就不能启动呀?是不是哪个参数没设置好还是怎么的!!!电位器输入端有电压可是面板的频率没变!谢谢

网友:
变频器的"运转信号来源设定"参数你设置是否正确,可选择03:运转指令由通信输入控制,键盘STOP键有效.

楼主:
我设置的是02:运转指令由外部端子控制键盘STOP健无效!!

楼主:
再补充一点:将正转线短接后。RUN灯一直亮。STOP灯一直在闪!!

网友A:
频率指令呢,你设定了吗

楼主:
我有一台一样的.我对了下参数.所有参数都是一样的.可以确定不是参数问题..如果是硬件问题.一般情况是哪里的问题呀?谢谢

网友B:
可能是频率信号没有输入,或者是此部份问题

网友:
用处部端子还要设定变频器参数P38多功能办入端子,然后根据其设置值进行外部接线.如果你说将正转短接可以启动那么说明变频器没有问题,可能是外部接线或是参数哪里没设置好.再细心检查一下,祝你成功.

网友C:
将电位器的+10V和AVI直接短接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修好了!!原因是主板内层的线断了。。就是AVI连接电阻上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