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求教

楼主(2007-08-15):
我说的是三菱PLC.我想请教的是,如果我用顺控指令来编程,如何实现紧急停止.(是不是用顺控指令就不能用MC/MCR指令?)

说个要求过程吧.有两台电机,如果我要在第一台处于工作状态(Y0=ON)时,按下紧急停止(使X0=ON),工艺要求Y0=OFF,同时启动刹车(Y1=ON),并停2S后启动电机2(使Y2=ON).该如何实现?(如果用的是顺控指令编写的程序)

网友A:
m8002 set y0 ld x0 IL out y1 ld t0 #0020 or rst y0 LIC ld t0 out y2 end

楼主:
大哥,问下你的程序里IL 和LIC 是什么啊?
我不懂啊?能不能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B:
他用的是指令表

楼主:
我知道前面的ld,set ,可IL ,LIC是什么意思啊?指令表和梯形图不是可以转换的吗>?

网友A:
是造就新母线的工具复合输出/分支语句

网友A:
m8002 set y0 ld x0 IL out y1 ld t0 #0020 ld rst y0 LIC ld t0 out y2 end

楼主:
大哥,你用的是三菱PLC吗?我怎么写不出来你的IL命令.梯形图要怎么弄出来啊.能不能给我小弟发个上来.谢谢了.我是真的十分\百分地糊涂了.

网友C:
IL LIC指令是OMRON PLC 的。

网友D:
天啊.被人笑话了.
人家第一句就说三菱了.而且后面还说MC/MCR,人家又没有说IL/ILC.咋弄个IL还L I C

网友E:
梯形图很好画的

网友F:
IL与ILC是欧姆龙的联锁与联锁解除指令.

楼主:
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答出来.期待ing

网友G:
X0做Y0的停车按钮
   做Y1D的启动按钮
计时器做Y2的启动

网友H:
很少用指令,请教一下用指令该怎么编写这段程序

网友I:
我刚学PLC这样写对不对:大家不要笑,请提出意见啊
ld y000
or m0
and x000
out m0
ldi m0
out y000
ld m0
out y001
out t0 k20
ld t0
out y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