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机wincc与plc通讯用的mpi电缆两头都是怎样接线的

楼主(2007-08-15):
    各位好:我是初学者,问题较多,请大家多多支持。把pc机与plc连接起来,用mpi通讯口。就是计算机上的RS485口。我知道到plc上是用总线接头,到pc机上用什么样的接头啊!如何接线?

网友A:
可以加一条siemens的编程电缆,之间就可以连接了

网友B:
好象是要PC 适配器,连到电脑上,然后再通过RS485连接到PLC的CPU。接线好象是3和8。

楼主:
谢谢啊!嘿嘿,谢谢大家了!

网友C(2007-09-15):
PC机上得装CP5611/CP5613卡

网友B:
PC机上装的通讯卡有没有公用的?就是适合MPI,PROFIBUS,ETHERNE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