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使用硬线还是软线
!@#@$%^#^

楼主(2007-08-15):
大家好想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大量接线使用硬线还是软线好,两个各有优点和缺点
本人总结了一点经验,还希望高人指点一二

1、硬线
使用硬线进行大量接线工作,速度快,不用压线头,直接拨皮或者有更好的接线端子如ABB的可以不用拨皮。如果大量工作可以极大的提高成套工作的效率。但是同样出现了,接线质量不好,有的线皮没有拨好或者压透,导致虚接。如果量很大就回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2、软线
需要制作压线头,效率明显不如硬线速度快,而且成本高与硬线成本。但是接线很牢靠,基本上不出现虚接的问题。

想请教一下高手,如果大量接线应该使用和种方式呢。谢谢了

网友A:
我建议大量还是用硬线好,速度快,做电工的认真仔细是分内的事情

网友B:
柜内用软线

网友C:
控制线就用软线加接线端子吧,硬线很多时候夹不紧的容易吊出来。

网友D:
柜内用软线,过门线用硬线。

网友E:
 配电柜内用硬线,过门线用软线。自动化控制柜用软线,便于调试和维修.硬线易断.

网友F: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你的要求

!@#@$%^#^

网友:
下面引用由sum-liu在 2007-8-15 19:37:00 发表的内容: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你的要求
--------------------------------------------------------------------------------------------
我就要求速度快,质量好。怎么办呢?

网友G:
 配电柜内用硬线,过门线用软线。自动化控制柜用软线,便于调试和维修.硬线易断.

!@#@$%^#^

网友:
看来还是用软线的人比较多啊

网友H:
你只说了接小线,大线还是要硬线好.

网友I:
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