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密码问题

楼主(2007-08-15):
西门子S7-200PLC

楼主:
西门子S7-200PLC被加锁密码后,除了解密软件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查出密码??

网友A:
好像可以用串口通信程序查看——但这本身也是一个解-密的过程。

网友B:
花钱找加密者

楼主:
PLC的密码问题关系着加密者职业道德问题,很多道德低下者利用密码在PLC程序中大做文章,特别像S7-2OO-226CN密码加强型PLC解密软件也无法解开,加密者就在PLC中制造问题来显示自己能干。

网友C:
不是在PLC的编程软件中有一个CLEAR子菜单的吗?只要我们点击一下,它就可以清除加密密码啊?我在系统手册里面好象看到过的啊!点击CLEAR以后,你再在确认框内写入"CLEARPLC"密码不就可以解了吗?弄好了之后就把程序上栽至PLC中!我没有尝试过,有机会可以试试看!如果能用的话,请上来说说!

网友D:
进口的容易些
QQ 596716790
联系

楼主(2007-09-15):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8-15 19:28:00 发表的内容:
  好像可以用串口通信程序查看——但这本身也是一个解-密的过程。
--------------------------------------------------------------------------------------------
不明白在哪里?

网友E:
有好的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F(2007-11-02):
总算完成了部分工作,今天有时间来看看这里.前几天把我的密码忘记了.着两天度出来了.又写了一个软件以防止将来再次忘记.有需要的碰有可以联系.Email:xuanxuandebaba@yahoo.com.cn可以应用的PLC 有三菱触摸屏\欧姆龙C系列PLC\三菱FX系列PLC.都可以度出密码.联系电话1345310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