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设备用电量

楼主(2007-08-15):
有一条生产线,分别有交流,直流,与阻性负载,测量出总开关处三相电流分别为126A,128A,125A.电压为380V,用什么公式来算这条生产线的用电量/小时?

网友A:
P=UI√3电压,电流你都知道,还求不出功率吗、
用电量=P*H

楼主:
U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电工手册上的公式是3*U相*I相*功率因数*效率
可有的人又说P=380*I(三相平均电流)
所以有点糊涂,请指点

网友B:
注意这是有功功率

网友C:
用电量不是算出来的,是用电能表测量出来的。你所算出的只是瞬时功率。

网友D:
同意李纯绪的

楼主:
这里只是估算,因为不可能在所有设备上加电能表,怎样算出的结果才能更准确的接近实际用电量?

网友E:
用日置或者福禄克的仪表直接测有功就行了!

网友F:
李纯绪: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22 14:18:00
    用电量不是算出来的,是用电能表测量出来的。你所算出的只是瞬时功率。
 上面的说法是对的,如果负载稳定,你可以根据瞬时功率和时间计算出用电量。瞬时功率:126*220+128*220+125*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