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十家进口变频器的常见故障与维修对策

楼主(2007-08-15):
                  十家变频器品牌的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
在了解这十家变频器品牌时,我们先对变频器的故障判断,故障分析做一个简要说明,让大家对一些简单的故障处理有一定的掌握。
 变频器的静态测试结果来判断故障
   技术人员凭借数字式万用表根据上图可简单判断主回路器件是否损坏。(主要是整流桥,IGBT,IPM)为了人身安全,必须确保机器断电,并拆除输入电源线R 、S、T和输出线U、V、W后放可操作!
首先把万用表打到“二级管”档,然后通过万用表的红色表笔和黑色表笔按以下步骤检测:
1、 黑色表笔接触直流母线的负极P(+),红色表笔依次接触R、S、T,记录万用表上的显示值;然后再把红色表笔接触N(-),黑色表笔依次接触R、S、T,记录万用表的显示值;六次显示值如果基本平衡,则表明变频器二极管整流或软启电阻无问题,反之相应位置的整流模块或软启电阻损坏,现象:无显示。
2、 红色表笔接触直流母线的负极P(+),黑色表笔依次接触U、V、W,记录万用表上的显示值;然后再把黑色表笔接触N(-),红色表笔依次接触U、V、W,记录万用表的显示值;六次显示值如果基本平衡,则表明变频器IGBT逆变模块无问题,反之相应位置的IGBT逆变模块损坏,现象:无输出或报故障。

    通过变频器的显示来判断故障点的所在
    OC.过电流故障
   这可能是变频器里面最常见的故障了。我们首先要排除由于参数问题而导致的故障。例如电流限制,加速时间过短都有可能导致过电流的产生。然后我们就分析其它原因具体如下:
(1) 重新启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原因有:负载 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2) 上电就跳,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流检测电路坏。
   (3) 重新启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转矩补偿(V/F)设定较高。

 OV.过电压故障
   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停机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排除由于参数问题而导致的故障。例如减速时间过短,以及由于再生负载而导致的过压等,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输入侧电压是否有问题,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电压检测电路是否出现了故障,一般的电压检测电路的电压采样点,都是中间直流回路的电压。

    (3)UV.欠电压
   也是我们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主回路电压太低(220V系列低于200V,380V系列低于400V),主要原因: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

    (4)FU.快速熔断器故障
   在现行推出的变频器大多推出了快熔故障检测功能。特别是大功率变频器,它主要是对快熔前面后面的电压进行采样检测,当快熔损坏以后必然会出现快熔一端电压没有,此时隔离光耦动作,出现FU报警。更换快熔就因该能解决问题。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更换快熔前必须判断主回路是否有问题。

    (5)OH.过热
   主要原因:周围温度过高,风机堵转,温度传感器性能不良,马达过热。变频器内部散热不好,我们可以检查散热风扇及通风通道。

    (6)SC.短路故障
    我们可以检测一下变频器内部是否有短路现象。我们以安川616G5A45P5为例,我们检测一下内部线路,可能不一定有短路现象,此时我们可以检测一下功率模块有可能出现了故障,在驱动电路正常的情况下,更换功率模块,应该能修复机器。

楼主:
一、 ABB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

楼主:
二、 安川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

楼主:
三、LG(LS)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对策

LG变频器现在更名(LS)

楼主:
四、三菱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

楼主:
五、西门子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

网友A(2008-01-26):
有点啊,我好象见好多人发过这

网友B:
请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要发人家的经验请注明原作者....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