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信号并接分出去可以吗 ?

楼主(2007-08-15):
    现场智能设备提供一个 485通讯,但是有两台独立计算机要和他通讯,不知道将这个信号在计算机那边并接出去两个 信号,是否可以满足通讯吗 ,有不稳定隐患没有 ?
    那位兄台给小弟指点指点,,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有问题,只要总数不要超过31个设备即可。但是要注意的是,在网络两端不要忘记设置终端电阻。

网友B:
可能行,不过挺麻烦

楼主:
谢谢,呵呵 ,电阻大概要匹配多大

网友C(2008-04-11):
引用 楼主:
谢谢,呵呵 ,电阻大概要匹配多大

120Ω.

网友D:
可以,就和短接一样,并接的地方不要加电阻,

网友E(2008-05-11):
能行吗?怎么分配地址。

网友F:
当然可以,只要距离合适就行,485总线的距离有限,线损也比较大

网友G:
当然没有问题,只要在总线两端各加上120欧的终端电阻就行了。

网友H:
可以,总长度不可太长!

越长越不可靠

网友I:
当然可以,在总线两端各加上120欧的终端电阻

网友J:
不建议这样做,RS485是半双工,不能同时收发数据,如果是一问一答的通讯模式(modbus),现场设备在收到数据后向上发送数据时又有接收到的数据,可能就和想象的不一致了。但是如果是设备定时的向上送数据,不是问答式的协议,这时就可以。

网友K(2008-06-12):
用中继可以加好多    不要忘记终端电阻哦

网友L:
楼上的广告不要骗人啊,谁说不可以并接的,瞎说!

能行吗?怎么分配地址。

 关于六楼的这个问题, 感觉六楼是研究协议的人啊,一谈到多个站点通讯就想到了地址分配,其实只要保证在485总线上,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站点在发数据,其他站点都能收到数据,而地址分配是上层协议所要做的事情,和底层通讯无关。

没有问题,只要总数不要超过31个设备即可。

一楼说的这个数字为485规范推荐的数字,实际上能带多少个站,主要看你选择的485驱动芯片的驱动能力而定。

所谓节点数,即每个RS-485接口芯片的驱动器能驱动多少个标准RS-485负载。根据规定,标准RS-485接口的输入阻抗为≥12kΩ,相应的标准驱动节点数为32。为适应更多节点的通信场合,有些芯片的输入阻抗设计成1/2负载(≥24kΩ)、1/4负载(≥48kΩ)甚至1/8负载(≥96kΩ),相应的节点数可增加到64、128和256。32节点
SN75176,SN75276,SN75179,SN75180,MAX485,MAX488,MAX490
64节点
SN75LBC184
128节点
MAX487,MAX1487
256节点
MAX1482,MAX1483,MAX3080~MAX3089

网友M:
当然可以并接上去了,属于总线形网络拓扑结构!

楼主还是要学习一下总线啊!

网友N:
完全没有问题,这个方案,我在北京地铁五号线的惠新北口站测试过!

网友O:
不能并接?那485的 1对N怎么办??

网友P:
没问题的

放心去做吧

网友Q(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R(2008-11-13):
连应该是可以的吧。两台计算机都与设备通讯,是不是要分主从啊,否刚两台机器同时发指令会出问题吧!

网友S:
如果说两台仪表,用一台计算机读,那当然是没问题了,可他现在是一台仪表,两台计算机,那就可能出现总线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