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仪表与电气的连接?

楼主(2007-08-15):
请问:仪表的机柜里有一块24V的输出卡板,要与电气机柜相连,可电气是220V,不知道怎么能相连?

网友A:
采用中间继电器隔离,就可以了,
继电器主要作用有:1、信号隔离,比如DCS开关信号和电气的信号相连,为了防止电气的强电串入DCS,造成DCS通道损坏;
2、信号放大,比如24VDC的信号去驱动220VAC信号;
3、增加触点数,比如你触点数不够,可以通过增加继电器增加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