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7-08-15):
大家好,德国KEB的驱动器能否做到高速横切机,切纸的,每分300米,精度在+ -0.5MM,给点意见吧,谢谢大家!

网友A:
就驱动器而言,应该可以,关键得有合适的上位控制器。建议咨询厂家。

网友B:
KEB的驱动器,如果是匀速定长切,300米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
   控制驱动器是用第二个编码器,驱动器控制的伺服电机是武汉登奇的伺服电机。控制原理大概是这样:当电子齿轮比为1:1时,第二个编码器以每分钟多少圈的速度转,伺服也以多少的速度转。而可以通过调节电子齿轮比来调节第二个编码器速度与伺服电机的速度比。
  一般切纸时,定了一个长度,要改另一长度时,要停下机改后才能开机切纸,以前用安川的是可以做的。只是在加减速时,长度误差比较大的。

网友C:
横切对驱动器和电机的要求都非常高,驱动器的响应速度以及电机的惯量与扭矩匹配和精度都对横切精度有影响.建议参照如下链接:
http://gx.gongkong.com/tech/download/include/14746.asp

网友B:
在我印象中,KEB的驱动器,叫“闭环变频器”更合适一点。如果您以前是用伺服的,可能会感觉差一点。

网友D:
按KEB的说法,带同步电机称同步伺服系统,带异步电机则称异步伺服系统。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
      whisper老师,现在我用KEB切纸,不同与切瓦蒙纸的系统,瓦蒙纸在每切一张内有刚好切时为同步,只是现在我这套切纸系统是一恒定的速度,是完全跟踪拉纸电机上的编码器来定伺服电机的速度快慢的。
   现在用KEB F5M的驱动器配永磁同步伺服电机来做的。

网友E:
精度要求不高,应该可以达到吧。

楼主:
精度要求相差3转左右。以前用的是安川。

楼主:
在高速横切纸机上德国KEB因不会低于小日本安川吧??

网友C:
KEB和安川配合,效果如何不好说。
很重要的一点,在切纸的时候,切刀电机最好要用低惯量的。一般来说,如果你的精度能走0.3以下你就算成功了

楼主:
    不是KEB配安川电机,现在是用KEB配武汉登奇的伺服电机。以前是用安川,伺服与电机多是的。精度在+ -O.5MM就行了。
    因为也是第一次用KEB的东西,不知效果怎以,能否做到与安川的一套伺服的精度??

网友C:
不知道KEB伺服和武汉登奇电机能否配合?编码器信号能否匹配?驱动器是否能进行电机优化?

这种配置我没有用过,很难说。

我们倒是做过新闻纸横切,精度在0.3mm以下,不过都是用的西门子的伺服驱动和电机

楼主:
 KEB伺服和武汉登奇电机能否配合?编码器信号能否匹配?驱动器是否能进行电机优化,这些多配过的,因为以前这样做过,只是不是用在横切机上,是用在加工中心上的。
  现在用在切纸上不知精度怎样。

网友E:
我们有客户用我们包米勒的电机来作切纸,能达到贵方的要求。
而且包米勒电机在加减速时控制精度很有优势。

网友A:
据说登奇的电机换个油漆,就直接被西门子采购,然后以3~5倍的价格按西门子的电机销售。敢相信西门子,就没有理由不信登奇。

楼主:
    呵。。。。波恩老师说的,这个我也听说过,要是真是这样,那西门子的电机谁还要它的哦,还不如向登奇要,同样的电机,便宜。
   也听说过KEB的驱动器配登奇电机也用过,用在机床上,精度多很高的,但没亲眼看过,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么高的精度,期待有用过,见过的朋友说说看。
  谢谢!

网友B:
“据说登奇的电机换个油漆,就直接被西门子采购,然后以3~5倍的价格按西门子的电机销售。敢相信西门子,就没有理由不信登奇。"
据说,PC主板全世界就几个台湾厂在做,贴不同的牌子而已。不过,不同的牌子,品质真的不一样。登奇我不了解,希望他卖给西门子的与卖给国人的,就只有油漆不一样。

“德国KEB的驱动器能否做到高速横切机,切纸的,每分300米,精度在+ -0.5MM”
切薄纸,张力控制与切刀控制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在测量编码器那里是1.4米长的纸,切下来以后差点几毫米也很正常。

网友A:
“希望他卖给西门子的与卖给国人的,就只有油漆不一样”———恐怕还真如刘斑竹担心的!至少不少人认为登奇截至目前还只是个大作坊!

楼主:
谢谢两位,希望这电机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切薄纸,张力控制与切刀控制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在测量编码器那里是1.4米长的纸,切下来以后差点几毫米也很正常。”张力还好做的,现在就是担心KEB配登奇伺服电机本身多达不到这切刀精度,那张力怎样做多是这样哦!

网友C:
从没听说西门子还采购武汉登奇的电机.
据我了解,国内西门子的伺服电机都产自欧洲,一是在德国本土,一是在捷克.我还去工厂参观过呢

楼主:
呵,,,,这个我也只是听武汉登奇里的人说的。

网友F:
昨天晚上看新闻 彪马的袜子就是部分在国内生产,到国外贴标。回来后赚暴利的.品牌啊!!!!

网友A:
在西门子内部自然不会如此宣传。

网友G(2008-01-05):
控制系统现在的水平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机械.德国BHS横切机能做到350-400M,他们的刀辊是特殊塑胶材料加空心轴而成,要想做到高速,机械构造改变了,速度自然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