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TP170触摸屏RS232下载口坏了

楼主(2007-08-15):
(无正文)

楼主:
有谁知道还有其他方法下载

网友A:
通过profibus方法试试看,首先要设好profibus地址,允许远程操作等设置

网友B:
用Profibus可以,先在触摸屏上,设置地址及允许远程控制等参数。MPI也可以

网友C:
打开看看是不是通讯口的电路坏,一般是232/202集成块

网友D:
怎么个坏法,坏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E:
坏了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