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直流也可以升压??

楼主(2007-08-15):
汽车里火花塞靠蓄电池提供电源,但需要变压器升压,怪了,直流也可以升压,书上不是说只有交变电流才可以吗

网友A:
晕!你难道不知道汽车里有继电器吗?

网友B:
知道汽车和摩托车点火系统有个高压包,是不是相当一个升压变压器,利用其原边电流的通断,在副边产生高压?

网友B:
不要简单地看直流升压,照相机闪光灯触发电压、电警棍输出电压有些甚至要上万伏,可是仅仅由几节电池供电。他们都是经电子线路逆变,将直流转变成交流再升压。

网友B:
WW2您好:
请教:
是由继电器控制电流通断么?现代新型汽车也是用这种方式么?有没有电子方式的?

网友C:
直流升压的应用场合太多了,灭蚊器、电子打火机等等,其原理就是一个LC震荡电路。

网友D:
经电子电路逆变,倍压整流可达很高的电压.

网友E:
绝对可以的,有很多变频器就有双电源,除了三相电源以外,还可以另加24V电源作为辅电源。此电源就是升压开关电源。

网友F:
电子电路逆变产生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