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8-15):
问一下中间继电器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可以一进多出,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B:
一般接触器的触点只有两对触点。如果控制的多它的触点不够用的情况,我们再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C:
一控多,小控大,也可用于小电流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