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三角起动

楼主(2007-08-15):
一台30千瓦的水泵电机,起动后运行不到10分钟,热继电器就跳,用手一摸,很烫.掐三相电也算平衡,在38-40安左右,电机测量正常,运行中电机温度也正常.热继电器都调到80了,还跳.大家有何好办法,请说出来.(如果没法就只能换电机了)

网友A:
换热继电器

网友B:
为什么不换热继电器试一下?

网友C:
星型没有切换为三角型???

网友D:
星三角 有 没 有 接 错

楼主:
换了,不行.没接错.用了很长时间了.最近几天才出现的.星型切换为三角型了.

网友E:
要不你把RJ接到主接触器的下面

网友F:
换个热继电器试试.

网友F:
看看水泵出口的压力,调整水泵的出口阀门,把水泵的流量减小看看.

网友G:
小兵嘎子: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6 10:08:00
    看看水泵出口的压力,调整水泵的出口阀门,把水泵的流量减小看看.

网友H:
我见过类似的情况,原因是连接热继电器的铝线太细,线热,热传到继电器上,造成继电器非自身原因而保护.

网友I:
 勃龙工控: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6 10:44:00
    我见过类似的情况,原因是连接热继电器的铝线太细,线热,热传到继电器上,造成继电器非自身原

支持,就是那里接得不好

网友J:
用变频器

网友K:
电机正常运行时,量一下额定电流是多少?30KW的电机其额定工作电流一般在60A左右,如果超过这个值太多,就要考虑负载或电机有什么问题了.如果额定电流为60A左右,那建议更换热继电器.

网友L:
热继电器是由温度控制动作的,不是由电流控制动作的,应多想想引起温度变化的因素。
   1.电流大,自然发热就大,温度升高。
   2.接头松动,接触电阻变大,发热就大,温度升高。
   3.导线选择偏小,也会发热。
   4.环境温度变化,以前遇到有冬天工作正常,夏天经常跳的。
   5.热继电器质量原因。

简单的星三角出了问题,都有很多人问故障原因。用变频器要是出点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M:
应该是热继出问题了

网友L:
还有两点:
 1.星三角热继电器接的位置,是接的相电流,还是线电流?
 2.你测的电流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如果是相电流,就有点过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