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问:如果要使D300-D500中的数锁住,我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2007-08-15):
我这里有个问题,因为程序的原因,因在寄存器D300-D500中存有必要的数,为了不被人修改,我应该怎么做才好啊?请各位师傅帮忙!谢谢!!

网友A:
在人机中加密就可以了?

网友B:
程序中通过GX 强制功能 写值

网友C:
同意楼上,用MOV指令将数据直接写入寄存器

网友D:
我也拿不准,听大家的意见,我决定先好好看看手册.多研究研究手册.谢谢.

网友E:
再程序中直接赋值

楼主:
我是做电梯的,在广州日立电梯中,它的逻辑控制也是用FX2N,但我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它通过手持编程器是在现场改不了它的D200-D499中的数的,(D200-D499)既为电梯的规格表,比如电梯的外部楼层显示是存在D250-D300如果要改D250(原显示1楼)为-1楼的话,我看了电梯公司的人,他们必须把D744的数(既密码)写到D745中,然后才能改D250中的数,各位师傅中,不知有没有碰到这种操作的?

楼主:
据我所知,电梯中一般不会直接赋值,因为电梯有多种型号,规格.

网友A:
因为他们可能写了:当D744=D745时,才能执行写D200-D499的这样一块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