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脉冲输入问题

楼主(2007-08-15):
买了一台步进电机驱动器,配合并口控制板进行软件并口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输入脉冲要求是:CW---步进脉冲信号输入;DR/CC---单脉冲输入时为方向信号输入,双脉冲输入时为反转脉冲。现在想用交流伺服控制系统、伺服电机代替步进系统。那么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是不是要选择PULSE/DIR格式(如果DR/CC为单脉冲时)?问题2,如果DR/CC为双脉冲时对应交流伺服控制器的哪种格式?从网上查阅有人用2片“26LS31”外接了个电路适应CW/CCW脉冲控制,还有人用两个三极管“脉冲信号直接加在CW+和CCW+,1只NPN管和1只PNP管的基极接在一起,接受方向信号”适应CW/CCW脉冲,不知道是否可行?
是不是我的问题就是:单脉冲信号怎么才能转化成双脉冲信号?或者反之?
脉冲格式很晕~

网友A:
1、是
2、单脉冲转双脉冲,在论坛找一下就有。26LS31是差分驱动器,与脉冲格式没有关系。双脉冲转单脉冲,从来没有遇到过必须这么转的时候。如果一定要转,方向信号肯定要延迟,而很多驱动器是要求方向先于脉冲信号,所以,就必须在脉冲信号上也特意做个延时。

网友B:
步进驱动和脉冲式数字伺服的脉冲给定方式一般为3种:
CW+CCW,所谓双脉冲
Pulse+Dir,脉冲+方向
A+B,正交脉冲

三种脉冲形式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网友C(2009-06-30):
单脉冲转双脉冲我知道,可问题是我现在需要双脉冲转单脉冲。刘岩利与波恩老师你们谁能给个原理 图纸或者连接什么的。非常感谢!

网友B:
双脉冲合在一起成单脉冲,双脉冲接入RS触发器产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