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300和S7-400有特殊继电器吗?

楼主(2007-08-16):
请问:
s7-300和S7-400有特殊继电器吗?以前使用S7-200的时候都有特殊继电器SMB,现在在
s7-300和S7-400有特殊继电器吗?我看了手册没有,是不是变成其它形式了。比如常开的SM0.0,还有如秒脉冲,等上哪儿去了?困惑!
请指点。

网友A:
300/400中没有特殊继电器,而是采用组织块的方式,比如上电扫描S,在300、400中则是在OB100组织块中编写程序,目的是一样的,秒脉冲,300、400是采用在CPU属性中定义来到达目的的。

网友B:
楼上说的比较全面的啊

楼主:
谢谢回答。
脉冲可以编程实现,但是请问常闭触点怎么实现?

网友C:
遛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6 22:40:00
谢谢回答。
脉冲可以编程实现,但是请问常闭触点怎么实现?
编程实现

网友D: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E:
“常闭触点”可能是说“常OFF”常数

网友:
同问“常闭触点”是什么?没看有书上提到

网友C:
你应该说“常断触点”和“常通触点”就明白了

网友F:
是否正确?
常开触点 = 常断触点 / 常闭触点 = 常通触点

网友C:
楼上理解正确

网友G:
常开触点=NO 常闭触点=NC

网友H:
1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