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的PLC中编码器的数值读取

楼主(2007-08-16):
300的CPU是314IFM的,在读取编码器的数值时,应用哪些指令。

网友A:
学习中啊,请高手回答,
我还没有用到过,运动控制呢

网友B:
装上与你所用的FM模块对应的配套程序,然后在Libraries中你会看到与其对应的几个FC,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C:
这样子啊,好像蛮简单了

楼主:
计数部分是314CPU中自带的编码器输入。

网友D:
要看你用的是那种编码器,绝对型还是增量型,增量型的直接用一块高速计数模块就行了,绝对型的要把格雷码转换为BCD码(用异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