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扇转的太慢

楼主(2007-08-16):
我家的风扇启动很慢,有时甚至无法启动,需要拨一下扇叶才能转起来,之后正常运转也较慢,用慢速挡甚至能数出转数,不知是何原因?望各路大狭教我,不胜感激!(新买时好象也转不快,后来越来越严重)

网友A:
1 风扇轴承发涩
2 单相启动电容有问题

网友B:
轴承缺油,电容不好

楼主:
谢谢二位,我试试

网友C:
找电工拆开电机,电机轴及套清理干净后滴油装好,如若不行,更换启动电容必定运转正常.

网友D:
更换启动电容

网友E:
第一启动电容有问题可能虚接
第二电机轴承需要保养了

网友F:
电容有问题,换一个

网友G:
手转风扇看运转是否灵活,如灵活应该是电容问题,换一个
如不灵活先给轴承加油,试机。如果正常就OK
如果还是慢或启动难则更换电容

网友H:
可能是启动电容的问题

网友I:
更换启动电容即可

网友J:
你拨一下能动的话是你的电容不行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K:
一是电容,二是轴套,三是线圈

网友L:
启动电容的问题  大概

网友M:
可能是启动电容的问题,换一个容量大一点的,比如原来是2u的现在换成3u.

网友N:
更换启动电容,轴承加油润活!

网友O:
1.手转动风叶,看是否轴发涩.
2.更换电容.
3.线圈相位(扎间)短路.

网友P:
提出问题的,你是电工吗?老弟这样问你不会生气吧!
  肯定是电容和轴承的问题啊 !

网友P:
我这里有一台壁扇,它也正转,转速也和别的一样,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它没有风,后边也没有风,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大家给个帮助,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C:
电机轴套清洗润滑,启动电容换大.

楼主:
 菊花哭了: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8 22:44:00
    提出问题的,你是电工吗?老弟这样问你不会生气吧!
  肯定是电容和轴承的问题啊 !

我也想到了是电容问题,但新买时好象也转不快.所以不敢确认.本人不是电工,只是很喜欢这一行,让各路大侠见笑了,感谢楼上各位的建议

网友Q:
更换电容试试。

网友R:
  机械卡阻或启动电容容量便小了.

网友R:
  TO: " 菊花哭了:"  把壁扇后面的空隙留大一点试一下.

网友S:
不能启动,首先是电容的问题;如果启动起来后转的慢,估计应该是线圈绝缘问题,电机是否发热的厉害,

网友T:
1.电压低
2.电容容量下降
3.电机绕组局部短路
4,缺油

网友U:
路过,赚一分,顶一下

网友V:
电机轴及套清理干净,加油装好.调速器换新.

网友W:
检查电机转动是否灵活,如果灵活就换启动电容就好了。

网友X:
电容器故障和线圈匝间短路

网友Y:
电容容量下降换一个搞定!

网友Z:
改换电容

网友P:
吉特    好呀
   嘿嘿  电扇好了吗 ?
   各位大侠我提出的问题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是太简单吗 ?

网友AA:
换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