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松下电机

楼主(2007-08-16):
以前用过一批松下的a系列伺服电机,现在由于损坏不配套了,想问问各位大虾,用大功率的驱动器去配小功率的电机有没有问题?可以长时间使用吗?

网友A:
电流控制能力会变差,运行平稳性等指标会降低。

网友:
做好扭矩限制。

网友B(2008-05-17):
要修改参数的 具体的要看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