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V用的断路器能用于直流吗?

楼主(2007-08-16):
电动车保险管发热太大,想装个断路器,买了个断路器,型号为DZ47-60/1P c20 ,回来拆开包装纸后用电瓶正负极直接短路空开,结果发出很大火花,空开还是没有跳闸,是空开买大了,还是交流的空开不能用于直流?

网友A:
空开买大了 最好还是用直流的断路器

楼主:
那应该买多大的空开?我安装15A的保险管,车子一加速都会烧保险,说明工作电流在15A以上,空开应该买15A的吗?

直流空开应该买什么型号的?多少钱啊?

网友B:
http://www.61970.com/data/2006/0203/article_12632.htm
这不是空开买大了的原因,交流和直流原理不一样啊,不一定能断开。仔细研究一下吧。

网友C:
买直流空开去吧
C65H-DC
C32H-DC
施耐德电气的,

网友D:
交流和直流原理不一样啊,买直流空开

楼主:
我今天去买了,问了好几个柜台,他们都说没有直流的空开,说空开都是交流的,在直流上也能用。郁闷,是不是市场对直流空开需求很少啊,那么大个电子商场怎么都没人卖。直流的空开贵不贵?贵的话,我还是用保险管算了。

网友C:
你去错地方了,你应该找卖低压电器的,比如国产的人民电器,正泰,得力西,外资的:ABB、施耐德、西门子什么的,不是那种电子市场里的柜台

楼主,你什么地方的啊???

网友E:
空开靠电流发热来分断,换个容量小点的。

网友F:
1.小容量的直流空开;小容量空开有专用的产品型号,其结构也与交流空开不一样,最主要的是灭弧栅片多,增加了灭弧磁铁,所以直流空开的结线是分极性的,如果极性结反了,不但不能分断电路,反而会烧毁空开。
    直流空开没有几个公司生产,现在国内常用的国外品牌有施耐德、西门子等公司。国内品牌有北人公司的。
2.大容量空开;大容量空开较少直流专用产品,一般都是交流空开代替。选用时要选国内外知名厂家产品,必须具备直流分断参数和试验的相关数据。其保护只能选用电磁脱口方式,不能选用电子保护。

楼主:
我是西安的,在长安路电子大楼找了好几个柜台都没有直流空开,包括得力西的专卖柜台,后来换了个16A的得力西空开,还没试验短路电瓶后是否能跳闸,现在我暂时连接了个25A的保险管在使用,经测试短路后会烧保险管起到保护作用。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老师的帮助,小弟感激不敬,小弟是计算机专业,如果以后各位老师在计算机上有什么问题可到小弟的论坛发帖提出,定鼎立相助。小弟自己的论坛地址是http://www.jszc.net

网友G:
直流空开很少用,

网友H:
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