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及监控的软件推荐

楼主(2007-08-16):
有没有就数据采集及监控的软件

   有没有就是数据采集及监控的软件,不需要很漂亮的画面,只需要表格就可以了,数据与三菱PLC通讯,VB,VC不会,想找这样的软件,点数比较多512点以上,用组态软件成本比较高。阿有推荐一下

网友A:
找小厂作OEM,成本不会高到那去

网友B:
用组态软件成本高阿,真叩门

网友C:
可以看看捷通组态软件uScada,简单易用。价格也很低的。

www.uScada.com

网友D(2007-10-09):
1K价格不高的话,我的组态软件能作。

网友E:
呵呵,组态软件厂商的日子真惨,费力不讨好,谁都想从这省成本。

网友F:
可以看看世纪星组态软件,简单易学,价格也很低的.
www.chncla.com   Email:jljs_lp@163.com
如需要请发邮件.

网友G:
哎,这都什么事儿啊!还是没有吃过省钱的苦头啊,呵呵。

网友H:
你说的512点,模拟量是多少?开关量又多少?价钱有分别的。

网友I(2007-11-10):
我可以帮你开发,2天可以搞定。就是不知道具体的需求!
Email:sunwenyi123@163.com

网友J:
   相对你的系统,组态软件单价是有些高。
   但是,目前国内的组态软件厂家基本都可以为客户进行OEM,价格可以灵活处理(当然要看你的用量)。

网友K(2009-08-04):
学习学习,VC编程难吗?

网友L:
我可以用VB帮你做.你提界面要求. qq 联系:22608016

网友M:
都是这方面的牛人啊,有做过电源监控程序的吗,就是采集电源的节点电压、电流(没折腾过这方面的),需要搭建硬件环境研究的(如采集卡、或其它板卡之类等等)

网友N(2009-09-30):
自己边学边做吧

C++ Builder是个不错的选择,开发效率不叫高,也能兼顾到底层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关于都是这方面的牛人啊,有做过电源监控程序的吗,就是采集电源的节点电压、电流(没折腾过这方面的),需要搭建硬件环境研究的(如采集卡、或其它板卡之类等等)

我搞过这方面的工作,并且非常成功。系统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板-电脑接收端的数据采集软件-如果单位有局域网还可以使用数据显示查询软件实现采集数据的适时共享。上述软件和硬件都是根据贵单位的要求为您定做。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YL0859@163.com

网友A:
如果现场变化不大,可以直接画界面作成固定的。不需要用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