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配方的解释好形象啊!

楼主(2007-08-16):
之前曾询问过配方的问题,在别处发现了一个形象的解释,看了保证能明白配方是怎么回事。
例子(转):
同一台机器如果可以做3种馅的月饼,比如:豆沙,伍仁,广式。
8:00到10:00之间生产豆沙月饼;
10:00到15:00之间生产伍仁月饼;
15:00到17:00之间生产广式月饼。

每一个工艺有100组参数。 如果用配方功能,直接调用每1个工艺下的所有参数,一次性输入到PLC里。 而不用1个数据1个数据地去修改。。。   想想,100个参数啊,累不死你。。。 咔咔

网友A:
我干的项目很少用到配方,还是感谢

网友B(2007-11-06):
确实形象

网友C(2008-08-05):
我也会用到,但现在还不会玩

网友D:
兄弟我阅历少,不知何解???

网友E:
确实很形象啊,有次一培训老师就是类似这样说的

网友F: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我都是自己做,可以很方便的调出第n组参数

网友G:
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H:
解释的还可以

网友I:
呵呵,有点意思。以后再做培训的时候就举这个例子。要要收版权费啊。现在MT8000或者MT6000直接用EXCEL来写。更方便。如果一个程序里需要100组参数。你用了一批20个屏。如果用手去输入配方。那就累死了。用EXCEL写好后转成屏能识别的格式。或者直接在编辑器里写成屏能识别的格式。用U盘放到屏里面。一会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