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430恒压供水

楼主(2007-08-16):
大家好,目前想采用MM430进行恒压供水,由于首次使用变频器,对变频器的设定很茫然,里边的参数特别多,请各位大虾指教哪些参数必须设定,而有些参数可以不关心,非常感谢!!!

网友A:
那要看你用什么方式检测压力了?(电接点压力表  远传压力表  压力变送器)有没有给水控制仪,说的具体点.

网友B:
只要把PID相关的几个参数设定好就行了.
大部分参数都不用动.

楼主:
我采用的是远传压力表(YTZ-150);
没有给水控制仪。
谢谢大侠!
除了PID参数,电机参数也要设定的是吧

网友C:
我来说说我的经验吧,频率给定方式,频率的上下限,目标给定方式(就是你要达到的压力值的方法-面板、电压电流输入),设定值,反馈方式等。

楼主:
谢谢大家,使用过程中再来请教!

网友D:
430内置pid用于供水还是非常稳定的。

网友E:
《案例解说PLC、触摸屏及变频器的综合应用》中有具体案例,适合初学者,中心书城等有卖。

网友F:
主要参数设置 一般用户可以设置以下简单参数: P2200=1 PID动作 P2253=2250 选择主设定通道 P2264=755 选择模拟输入1为反馈通道 P2280=0.5 比例增益 P2285=10-20 积分时间 P2240=目标值 设定为目标压力占远程压力表量程的百分比

网友G(2007-10-14):
学习,.hehe.有意思!

网友H(2008-02-16):
压力表的电阻是多大

网友I:
回楼上:远传压力表的最大阻值为390欧左右。

网友J:
430内置pid用于供水具体参数怎样设定  用远传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