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电机的黑手

楼主(2007-08-16):
变频器是个好东西,但好东西也对电机兄弟下黑手啊
黑手一、高频脉冲,变频器的PWM的电源注定有很大的du/dt,这家伙很厉害,很容易把电机的绝缘搞坏,所以要加强绝缘,绝缘不够的还是加输出滤波器吧。
黑手二、谐波。谐波是变频器的副产品,谐波进了电动机后,谐波产生的旋转磁场可比基波磁场块多了,但转子可是随基波动的,所以转子相对谐波磁场的相对运动太大,结果就是转子发热呗,所以建议转子的电阻还是小点好,另外谐波对定子也有影响啊
黑手三、散热的影响。通常电机都习惯自己带风扇,可归变频器管了后,转速低了,但是活是一点少干,所以热呀!但是风扇根电机一起转,慢啊!没风啊。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风扇还是自己单过的好啊!
黑手四、轴承电流。变频器的直流回路电压波纹和高频脉冲都能在电机中形成电容效应,电流源型的最厉害,定子和转子之间通过气隙有容性电流,转子的容性电流如果没地跑那就从轴承走啦!轴承用不了几天就玩完了,有效地办法是用绝缘轴承,转子轴上加接地电刷。

网友A:
以上这些问题只是对普通电机呀。现在好的地方都是用变频专用电机呀。

网友B:
ding
对小范围内的变频多使用普通电机,伤害是不小啊

网友C:
现场专用电机不多.

网友D:
专用电机就没有谐波什么的影响了?我没用过,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有吧,再比如说风扇,专用电机的是分开的?
说的很对很透彻,但是知道为何这么喜欢用变频器吗?因为省电啊,领导都喜欢看到实在的省钱的办法,管你对电网有啥影响呢。

网友E(2008-08-06):
那对变频电机的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F:
还是使用普通电机的多啊~~~!

网友G:
现在好多地方还是将普通三相电机用作变频电机!
也许是出于将本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