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连接WINCC OPC服务器时,服务器显示一红色斜杠

楼主(2007-08-16):
为什么我从WINNCC OPC客户端连接WINCC OPC服务器时,服务器显示一红色斜杠
已经按配置要求配置了DCOM了啊

网友A(2008-01-25):
难道OPC服务器没被激活

网友B(2008-04-14):
当显示一个红色斜杠时,表示OPC 服务器不可用.请重新配置DCOM.并且最好在连接的时候让服务器处于激活状态.把防火墙也关了.

网友C:
是不可用。杀毒软件啥的也先关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