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找不到网络路径

楼主(2007-08-16):
我安装了WINCC6.0 SP3,但是打开项目的时候总是提示:"0x80070035,找不到网络路径:,各位同仁,这个是怎么回事,而且也新建不了项目,急呀

网友A:
注意计算机节点名称一定要正确。

楼主:
计算机节点名?能解释清楚一点吗,
我在西门子官方论坛上找了一下,说是把网络连接禁用之后就OK,但是需要重新启动,我试成功了一次,但这样吧网络禁用总不是结局的方法,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2009-05-28):
西门子wincc真让人失望,从来没有哪次顺利一次安装成功的。加上step7等一大堆软件,不装个2,3天根本搞不定。刚刚好不容易解决了0x433错误,又碰上0x80070035错误,找不到网络路径。现在只有禁用网络才能使用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