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7-08-16):
请各位帮我解答下~~~多少KW以下的电机可以直接起动~~~~~谢谢

网友A:
看你变压器和负载的容量了, 一般11KW下的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B:
7.5kw

网友C:
不知道啊

网友D:
要看变压器的容量来定,容量大的时候110KW我都试过直接启动~!

网友E:
主要是看变压器的容量,以及对支路空开的影响。

网友F:
看看书,是有公式的.我也忘记了,好象是11KW吧,公式:Ki=I1st/I1n<=1/4(3+电源总容量/起动电机容量)。

网友G:
刚用的45KW的就直接启的,一点事也没有,不知道所谓的11KW以下的才可以是根据什么来的?

网友H:
无惯性负载30KW

欢迎加入电工技术讨论群:27218949

网友I:
我们公司以7.5kw为标准的

网友J:
与电源容量有关。

网友K:
30KW以下,30KW以上用星三角,软起等

网友L:
在下还没有看到过一个标准的定论。但可以根据三方面因素考虑:A、首先是变压器的容量,这是主要的,一般规定单台电动机的应该小于变压器容量的1/3,才允许用直接方式启动电机,如果正常生产情况下变压器的负载在90%以上,也不太合适的。B、设备离变压器的距离,如果在250米以上并且该地点还有其它电动设备,这要看启动时是否会引起其它电机停机(接触器由于电压波动太大电磁吸力不够释放)。C、启动是否比较频繁,是,将造成接触器短命,当然可以选用更大规格的来代替,“C”但主要是对接触器触点寿命而言。

网友M: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大哥,110KW的电机直接启动是什么概念?你用的是什么接触器?你的接触器的饿使用寿命是多久啊?

网友N:
   看你的变压器容量和你的负载性质,再决定启动方式

网友O:
要看变压器的容量来定

网友P:
一般在380V的电机不超过11千瓦就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Q:
楼上的好!顶

网友D:
下面引用由我本无忧在 2007-8-17 12:43:00 发表的内容: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大哥,110KW的电机直接启动是什么概念?你用的是什么接触器?你的接触器的饿使用寿命是多久啊…
--------------------------------------------------------------------------------------------
有什么概念可言?我的变压器是1250KVA的S7旧式油浸自冷变压器,有次降压启动柜进水了,不能使用降压启动,但是生产不能停,所以就直接跳线启动了,将电机线直接接到空气开关后,使用一个1000A的ME开关直接控制电机启动,就这么简单~!!

网友R:
ao原来临时急用

网友S:
应急是可以的,不过大哥你考虑下变压器吧,在这样来几次你的损失就不小啊。!!!技术交流不是抬杠。!!

网友T:
根据实际情况,一般是11KW及以下.

网友U:
应该是10kW以下的

网友D:
下面引用由李军在 2007-8-19 15:49:00 发表的内容:
  应急是可以的,不过大哥你考虑下变压器吧,在这样来几次你的损失就不小啊。!!!技术交流不是抬杠。!!
--------------------------------------------------------------------------------------------
大哥,我要考虑的都考虑了,不知道你还要我考虑些什么?什么叫损失?1250KVA的变压器,拖一台110KW的电机直接启动有什么问题?哈哈,我倒想知道什么叫技术?莫非你这些没有任何依据的指责就是技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就是技术~!不是抬杠~!!不知道阁下懂不懂得计算的~~~~唉。。。。 我倒想问问这位大哥,当电源容量足够的时候,启动一台10KW的电机跟启动一台110KW的电机有什么分别?!小兄弟,不要下下套书本的东西~!!什么情况都要看看实际情况~!老师教你的是灵活运用,不是死记硬背~!!

网友V:
关键是看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W:
我们1000KVA的变压器,135KW的电机就直接启动.

网友X:
我们厂是3KW以下直接启动,3-7.5KW是星三启动,7.5KW以上用自耦减压启动箱.

网友Y:
要看负载线路与变压器容量

笨笨!

网友:
一般说来是十千瓦以下是直起,但是要看你公司的变压器大小!

笨笨!

网友:
我曾经直起过132KW的,电几是衡水猛牛的

网友Z(2007-10-14):
斑竹:

   我单位的循环泵是37kw;请问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选40kw的自耦变压器还是55kw自耦变压器启动柜合理;
    急呀,请同行提供帮助。
                                    多谢:
                                     辽宁省本溪市
                                        2007.10.14

网友AA:
37kw的用星三角起动就可以实现,不要浪费其它钱了。

网友AB:
看你变压器和负载的容量了, 一般11KW下的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AC:
看你变压器和负载的容量了, 我们的是30KW的直接启动

网友AD:
11kw的将就可以直接启动,但接触器容易坏

网友AE:
我这里最大的直接起动电机55KW,再大就用其他方式了。

网友AF:
我厂90KW,以下的都是直接启动的,变压器是1250或者1000KVA的,没有问题

网友AG:
30KW,以下的直接启动就可以,超过30KW的直接启动也可以就是对电机不好,

网友AH(2007-12-09):
我想修电机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 型号 的  变压器来实验    主要 实验 3KW--1250KW左右的     有哪为大哥可以 帮我   谢谢你们了

网友AI:
7.5KW。另外要看电机负载情况。

网友AJ:
要看负载线路与变压器容量

网友AK:
一般情况下11KW以下直接启动,如一楼所说,还要看供电容量和线路情况.如果条件较好,就是再大一点直接启动也没有大问题,但是接触器寿命明显较短,必须加大接触器容量.
另外的情况要注意,如果电机在同一线路上就近还有变频器,那么7.5KW(不含)以上就要降压启动,最好的例子就是大型机床,一个配电控制柜既要直接使用传统电路控制大电机又要使用变频器控制大小不等的电机,这样的情况直接启动10KW以上电机会造成电压瞬间下降,容易损坏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