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有谁会做?

楼主(2007-08-16):
<!--图片标记1-->
如图所示电路中,已知E1=20V,E2=E3=10V,R1=R5=10Ω,R2=R3=R4=5Ω,求AB两点间的电压.

网友A:
看不见你发的图,再重新发一遍啊

网友B:
看不见你发的图

网友C:
有点象电桥,有可能是0V
没图片吓猜的

网友D:
图片都没有,但我想你拿过上岗证应该就会懂呀

网友E:
没图 没办法!!

网友F:
由题意 戴维南定律可解

网友G:
你在学中电吧

网友H:
翻翻大二电路即可

网友I:
用戴维南定律,网孔也行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J:
口算,A-B=12.5V。忘了公式应该是如何,瞎算的

网友K:
好好学学电工基础吧

网友L:
基础知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