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concept的冲突

楼主(2007-08-16):
在上位机使用intouch脚本做流量累计时候,使用两星期后发现该上位机concept2.6与昆腾plc相连时候出现如下报警:
IEC ONLINE SERVICES :ONE OR MORE RUNTIME ERRORS REPORTD FROM ZHE PLC.
关闭intouch界面后,与plc 相连接正常。
(累计数据并未缢出,开始时并不影响通讯)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应该是通讯方式冲突引起的故障。

楼主:
上周每天把累计流量复位就不会出这个问题,
这次大概累计了4天的量,就出现了上述情况.
这和数据大小是否有关,
请高手指点!

网友B:
http://sweet80.5d6d.com/index.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