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求助

楼主(2007-08-16):
我修了几台82系列变频器,都是电源的毛病,2508,陶瓷电阻,8.2v稳压管都坏了.

换上后,上电有显示,LU,并且电源上串连的四个二极管毛冒烟,
测量二极管没问题,变压器我都呼唤了,还是不行
不只是哪里短路
请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A:
具体型号?

网友B:
小功率伦茨电源毛病就是多

网友C:
觉得变压器坏的可能比较大,要不就是板子哪里还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