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电机啓动电容大了四倍有害嗎?

楼主(2007-08-16):
您好
  本人有一台单相电机 YL 90L-2, 启动电容(200uF)坏了, 但我有一个800uF 的电容器, 就随手安上了也能啓动运轉, 但电容大了四倍不知是否会有不良后果.請高手们指教.不勝感激.

网友A:
当然有害,起动线圈电流大容易过热.

楼主:
此电机啓动电容串離心开关, 只瞬時工作, 我想是否問題不大吧, 希能有确切答案.

网友B:
看用在什么地方,用做起动电容如果起动负荷不大,中途不阻埂的话应该没问题,不过带起动电容的电机一般都用在负荷不稳定的场合,否则电流过大会易烧线圈

网友C:
理论上有害,实际没试过

www.s3c2410.com.cn 技术员空间,大量技术资料下载

楼主:
江云老师說对了, 此电机双电容, 电容起动與电容运行, 为空压機动力, 三匹. 負荷不穩定. 我想知道, 此啓动电容加大后, 起动扭力是变大了, 或是变少了? 如果扭力是坛大了, 就不用担心烧线圈, 因为起动時此电容只是工作幾分一秒, 不会烧這么快吧?

网友B:
扭力很定是增大,起动电容是电机达到一定转速才分开,中途转速降低又会接上的,用在空压机上应该没有问题,你看看电机温度怎样,多监测几次,注意频繁起动的时候,如果温度正常,就没关系

网友D:
过热损坏.

网友E(2009-09-08):
过大对线圈不好会烧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