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增速机的疑问?

楼主(2007-08-16):
谁能告诉我增速机的原理及它对电机有什么要求?什么地方用的到?

网友A:
是不是指--变频--使电机超频运行??

楼主:
不是指变频,我是说用电机带增速器实现转速的增大,相当于电机带减速器实现转速的减小!

网友B:
让减速机倒用?要考虑输入输出转距

网友C(2007-09-26):
应该是用在高速、低转矩的场合吧!
因为常用的交流伺服电机最大转速也就几千转。
没有具体用过,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D:
我厂用的是液力耦合器,通过调转速控制风机的出口压力。大设备,专用的。

网友E:
是靠齿轮耦合增速吗

网友F:
对电机的要求要看你的实际情况了
我门公司的单级高速风机通过普通两级电机加增速器直接升到21512转/分

网友G(2007-11-24):
风力发电,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