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FX2N-485ADP

楼主(2007-08-16):
各位大师:
请问两台PLC之间通信.一台FX1N-40MR.加FX2N-485ADP.加FX1N-CNV-BD.
另一台PLC FX1N-24MR.加FX2N-485ADP.加FX1N-CNV-BD.这样可以通信吗?因为以前是用FX0N-485ADP的因为此产品停产了.所以改为FX2N-485ADP.我试了是通信不了.请问怎么样解决?谢谢!

网友A:
用FX1N-485ADP

楼主:
请问子样先生:
好像没有FX1N-485ADP吧?

网友B: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

网友C(2010-10-28):
请问FX1N-485-BD和FX1N-485-ADP可以通用吗?它们的不同地方在什么地方呢?请高手们教一下!谢谢!

网友D:
距离不一样,BD只有50米,ADP可以到5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