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求助:如何选续流二极管的限流电阻?

楼主(2007-08-16):
如题,为欧姆龙的MY2NJ(DC24V)添加蓄流二极管,型号FR107,限流电阻选多大合适?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在刚使用完后,测一测两端的电压,然后在根据可承受电流的大小来计算电阻呢。
应该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B:
一般的电路中,续流二极管和阻容保护都是用来吸收或泄放感性负载在接通或关断时产生的电压脉冲的。因为电容的容抗特性,当用于频率较高的开关电路中时,相当于一个电阻很小的导体,需要一个电阻来限制它的损耗。二极管不同,因为有极性,常用于直流或逆变电路中直流一侧(并且导通方向要与直流回路相反),无论电路中频率怎样变化,二极管只对其两端由感性负载产生的反向脉冲进行泄放,由于这个脉冲脉宽很窄,平均电流微乎其微,所以不需要接电阻限流,在多数电路中续流二极管接限流电阻不但不能保护电路,反而会因为电阻的限制,影响反向脉冲的吸收,是有害的。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特别是标准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