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欧陆590+励磁问题

楼主(2007-08-16):
欧陆590+/165A一定要用外部励磁吗,如果用内部励磁的话,是不是用默认设置就行了

网友A:
中将,你指的是励磁供电吗?590可以使用外部和内部励磁供电,如果使用内部励磁,不需要任何改动,只要把F+、F-接到电机励磁线,就好了,不过参数里面要更改励磁电压比例,因为是由主三相电去电源的,要根据电机铭牌上的电压设定正确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我的电机励磁电压是180V,应该怎么设置,好象是设一个百分数,是RATIO OUT/IN这个参数吗

网友A:
回中将:
有两种可能,看是电压设置还是电流设置。
一、电流控制,只要设置励磁电流值。
二、电压控制,是要设置RATIO OUT/IN这个参数。但有两种可能性,如果三项电供电电压是400V,用180比400的百分比设置到参数里。电压是380V,用180比380的百分比设置到参数里。

楼主:
590+默认的是内部励磁,还是外部励磁?

网友A:
回fkdfkgf:
270A以下是内部 (内部有插线可以改为外部);
380A以上是外部。
内部 励磁电源来自主回路电源1、2相;
外部 单独380A电源。

楼主:
590+/165A用内部励磁好,还是用外部励磁好
请指教

网友A:
回中将:
首先要看电机的励磁电流。
165A的内部保险是10A,为了在保险损坏时更换方便用外部励磁,内部励磁、外部励磁只有励磁电源内、外部的区别。

网友A: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看需要了

网友B:
请问下,我有一台590P/110A的直调,上电显示正常,冷机开不起,一起就报电枢过流,上电等会儿再起动,就可以开了,但就是不定期自动停机速度为零,然后又自动上升到正常速度.在这个过程不报警.问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回变频世家:
此问题不常见,估计为主板问题。
不定期自动分机,可能使信号C5接触不良,也可能是合闸信号C3。这期间应注意观察调速器的状态,看有无励磁,主接触器有无断开等。

网友B:
我就是590P/110A的,上电也正常,运行的时候有励磁电压输出,调速是给进去了的,就是没有电枢电压输出的.但不报警,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如是主板的原因,请问你们换一张多少钱?
QQ:196209656

网友C(2009-03-09):
我有一590c,有电枢电压输出,就是没励磁电压输出,请问是参数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但励磁可控硅模块以换了一块,是移机后出现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590c,有电枢电压输出,就是没励磁电压输出,请问是参数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但励磁可控硅模块以换了一块,是移机后出现问题的,
检测不出励磁有输出电流,或电压?那怎么会有电枢电压,要么就是你的仪表坏了要么你禁用励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