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的电压是多少呀

楼主(2007-08-16):
大家好电话线的电压是多少呀,  它什么怎么传输双方的音频的呀

网友A:
我们这内线用的是直流9V左右,建议你用万用表直流档测一下

网友B:
直流9V?应该是48V吧,震铃时大约是100V。

网友C:
来电时,我也被电过好几次.

网友D:
来电话的时候还能被电吗?没遇到过,呵呵,如果不是危险电压到是可以试下

网友E:
呵呵 看来得量一下了!

网友F:
交换机的馈电一般为20mA的横流源

馈电压为-48V,电话机的标准摘机阻抗约为600欧,所以摘机电压为12V左右.

欢迎加入电工技术讨论群:27218949

网友G:
触电要看你的阻值,有一期走进科学栏目说一人手抓住相线都不会触电的,具体原因你可以搜索一下的

网友H:
 liuhongshan: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6 18:53:00
    触电要看你的阻值,有一期走进科学栏目说一人手抓住相线都不会触电的,具体原因你可以搜索一下的

---------------------
只要你与大地绝缘就可以了啊
这个很经常啊,带电操作的时候

网友I:
接电话线时,如有人用这部电话打的话,小心''''''

网友:
我实际测过通话时是110V

网友J:
好像是无电话呼入的时候是40V左右吧,通话时大约10V

网友K:
好像是12V吧

网友L:
直流60-70V 有振铃的话是100V以上

网友M:
工作电压48V震铃电压110V

网友N:
来电时110v

网友O:
应该是48来电话是110

网友P:
有这么高吗? 不知道
会不会电死人啊!!   看得我都不敢用电话了

网友Q:
HITW说的比较对,我们这里的电话都是直流60多伏,电话不响的时候我们都是拿万用表一段一段的量电压,从哪个地方开始没电压了,说明就是那个地方断了线

网友R:
不同的交换机有不同的标准。。。

网友S:
这还不清楚,

网友T:
誰說了算

网友U: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7-8-16 18:04:00 发表的内容:
  直流9V?应该是48V吧,震铃时大约是100V。
--------------------------------------------------------------------------------------------
正常的9V或者36V震铃能达到110V左右

网友V:
电话在待机时 48v  工作时9~12v 振铃时是交流36v

网友W:
有谁能说清一点,有什么资料,可以来看看。

网友X:
电压不大吧

网友Y:
40多到60 多.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Z:
110? 有那么高么?我的影响中从来没有如此高哦 !
但或许是我自己没有碰到吧 !

网友AA:
虽然我不知道,但不会有那么高的.

网友AB:
来电时好像是90多伏

网友AC:
市话待机约50伏,通话约10伏,振铃约100伏.内部电话待机15伏,24伏不等,振铃约100伏.

网友AD:
可以用来照明吗

网友AE:
一般是48V,也有24V.看交换机的.

网友AF(2012-01-16):
直流48伏。我指的是固定电话。

网友AG(2013-04-03):
直流48V左右,有时也能让人感觉麻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