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的电压是多少呀11

楼主(2007-08-16):
大家好电话线的电压是多少呀,  它什么怎么传输双方的音频的呀

网友A:
好像不同的系统用的电压不一样,偶们这里内线电话电压是直流48伏

网友B:
48-50

网友C:
我们这内线用的是直流9V左右,建议你用万用表直流档测一下

网友D:
待机时是24V,通话时8V左右,流铃信号时是50V。。

网友E:
目前局用程控交换机用户线路,电话挂机时DC48V,摘机DC10V左右,振铃AC90V/25Hz。

网友F:
挂机能48V,有的是60V,摘机6V,振铃90V,25HZ,有的120V,25HZ.

网友G:
待机时DC48,振铃时AC一百多,电人。

网友H:
  电流很小呀

网友I:
还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J:
待机时理论理为-48V,但由于通信局为防线路压差,电压值有所差异,在-48V至-51V间,振铃时为90V至110V

网友K:
下面引用由ZDQ在 2007-8-17 13:04:00 发表的内容:
  待机时DC48,振铃时AC一百多,电人。
--------------------------------------------------------------------------------------------
赞成

网友L:
是啊 交换机不一样,侍机有48也有60的 摘机时9~12v 振钤时90v30HZ

网友M:
48-60V

网友N:
线路一般48~60伏,不过电流很小,摘机时7~10左右,振钤时90v25HZ时老式电话铃声好听.

网友O:
被电过! 振铃时110吧

网友P:
我知道的好象就有3种.48V.60V.110V好象还有.记不起来了,好长时间不干那了.

网友Q:
打工仔对我侧过

网友R:
实际测过公司的电话交换机线路,待机42V,摘机10v,振钤时交流100v(我想也应该时25HZ吧)